联想LXM-L17CH2屏幕垂直一条红线

楼主(2008-03-11):
联想LXM-L17CH2屏幕垂直一条红线,图像正常,[晶冠科技代工]请问怎样解决

网友:
屏的问题!我和你的有一个和你的型号一样的就是屏的问题.不过我的出现的是绿线.........用一两个小时就不行..

网友:
应该就是屏幕的问题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

网友(2008-04-14):
是液晶屏的问题,一般是不建议你修了,即带线的机器。

网友:
回楼上的
     就是   不影响使用就行  那是屏报废了  划不来修 也不能修  没有设备呀

网友(2008-09-23):
一般修不了的,

网友:
可以回到厂家去修啊
  呵呵 不过贵了点拉  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应该就是屏幕坏了,不能修了

网友:
液晶屏问题 ,找个有热压机的地修屏

网友:
同意:将就着用就可以了 ,   没有必要修了。

网友:
行列驱动在屏电路板上还是在屏内部?

网友:
呵呵,别修了,别修别严重。

网友:
就是你能用就将就用,这问题一般都是越高越大,象一条线一般都是用东西压住,就没有,但是压不好其他地方又出来了,很麻烦的,还有就是看线到没到头,没到头的线就是坏线什么人也修不了!

网友:
拿自己的液晶练手的时候 吧屏排线(在屏里面的 )给不小心弄下来一组
最后装好后发现 屏不到边·呵呵··
当时吧我郁闷坏了··
现在丢在家里睡觉落灰呢···
和楼主一个病因,只是现象不同···

网友:
没有必要修了。同情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