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有吱吱声,但可以读写,有问题吗?

楼主(2008-03-11):
同标题,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?wd800的,2006年的,一直用。最近偶尔有声音,是不是寿命到了?
硬盘

网友:
偶尔是嘛意思`?
如果是读写盘的话应当正常吧~
找个软件测试下`

网友:
MHDD
先测试一下

网友:
我有一块7200转的是在写的时候和开机时候有声音,如果你也和我的现象一样应该正常

网友:
硬盘时间用长了,应该都有吱吱声吧.

网友:
WD硬盘的声音应该是很小的,你用硬盘工具检测一下,看看是否有坏道,如无坏道那就应是正常的

网友:
用MHDD扫描全盘,看看有没有红绿道。系统文件碎片太多硬盘也会响。

网友:
我的IBM 60G声音很响的,用着也照样没有问题。磁头读盘有机械动作,总会有点声音,如果电子盘才没有声音。

网友:
哈哈!电子盘
张老说得没错,如果我们现在的硬盘改为FLASH记忆体那可能就不会听声音了……
我相信电子盘时代离我们不远了!

网友:
硬盘出现响声时,电脑速度有没有明显变慢呢?没有的话,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.

网友:
我家在用的电脑,在没有进行读写的时候,好象硬盘也自己响,很大的声音,我怀疑是中毒了,可杀毒又没有发现,是什么原因,是老化了吗

网友:
还有我想了解一下,硬盘的实际读写速度是多少,我这个盘只有24MB/S多一点,与理论速度差多少

网友(2008-10-08):
如无坏道那就应是正常的

网友:
推荐用DISKGEN检测下硬盘,没有坏道就应该问题不大,但最好也要提前备份好重要数据,以免丢失``

网友:
咔咔响的话,最好备份先,要不然到时候就麻烦多了,CF电子卡的确好用,我买 了4G的拿来做系统,但是运行有点慢,我还拿了一个来做软路由

网友:
那是因为你的硬盘安装 不正规 导致很多年以后 机内 探针磁头倾斜,发出一点点 声音,一般可以正常使用的 ! 我有一个昆囤的硬盘! 一开机 它就 嘎嘎呱呱的想 但是 一样能用!

网友:
wd的好像是有那个声音的,应该没什么问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