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竖条花屏(在线急等!)

楼主(2008-03-11):
本人是蓝宝9550白金版显卡,3年前买的候刷到9600,一直没问题
前几天玩WOW老是过一会就死机,拆开机箱一检查,显卡风扇坏了
马上区买了风扇来换上,结果就出现花屏的状况了,平时不严重,一运行游戏就会出现花屏
登入XP系统时显示的是约1CM左右的红色竖条花状,满屏幕
风扇坏之前死机之前屏幕会迅速的一花就死机
自己简单检测了一下,别人显卡换我机上好好的,问题就在显卡上
金手指已经查过,硅胶也重新摸了一层,花屏时,显卡温度正常
是在无能为力了
特此求教!!!

网友:
竖条一般是显存有问题,加焊下显存,用软件测试下显存,到底坏了哪个?

网友:
晕,居然还规定每小时3帖子
我就是下不了这个网站的测试显存的软件啊,别的地方也下不了

网友:
用显卡检测工具MATS看显存颗粒坏了吗

网友:
我觉得这种问题多数是由GPU空焊造成的!你在开机的时候可以用力压一下GPU看看显示有没有变化,我碰到好多这样的卡!多数都是由GPU假焊造成的!回焊后多数解决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好 那进系统花屏 不是显存坏了  会是什么地方坏了啊

网友:
GPU有问题,也有造成花屏的,只是这案例比较少拉~~

网友:
大苏打但是但是11大苏打 但是

夜雨十三天 -30 骗分帖

网友(2008-04-14):
回复 网友B:

想问一下,9550也可以用MATS来测试吗?

网友:
我也有一快啊,开机很很花,多是块状,但进了系统就只有一条红虚线

网友:
在线等啊,请高手帮忙,谢谢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刷成9600频率提高了吧?把频率刷回去看看啊

网友:
哎,第小时三个贴子,对于新手来说泡分太难了。我觉得也应该适当放宽一些

网友:
不能用MATS 测那用什么测呢我感觉还是显存的可能大些

网友:
这个是A卡,用R3测试,N卡才用MATS测试。不过我也不会测试, 测试了也不知道那个显存坏了 楼主的显卡应该刷回9550的bios再试试。如果不行就降频用,我有一块n卡就是风扇停掉后花屏的,搞好风扇还是花屏,降频后就可以了,原来300的我降到280就可以了,跑3DMARK2001都没问题。

网友:
花屏故障一般很难维修的,我也是修好过几块显卡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花屏.................芯片出的........没办法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