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浦107H67显示器进水

楼主(2008-03-11):
客户说不小心进水,现在只要插上电源显示器就自动开机亮绿灯,然后黑屏,紧接着还是亮绿灯黑屏,这样不断的下去,好像应该是受保护了。。。。哪位给提个醒?

网友:
先把电路板吹干了后再说。看看有没有明显烧坏元件的地方呀?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

网友:
早就干了,里面有烧糊的味道,没有看出有明显的痕迹

网友:
仔细查一下,应该有痕迹的,有时自然干的,和吹风机吹干的不一样,最好用吹风机吹了之后再检查

网友:
你要一步一步的来啊!先把二次电源供电断开,开机看一切电压是否正常,指示灯一直绿灯(要上主机信号).不是的话就先修主电源吧,一切OK的话就再接上二次看现象/

网友:
这个板子是二次降压电路,我断开二次降压没有用,还是那样,但是我断开一个80V左右的视频供电的时候,就成了绿灯闪烁,但是这个电压同时还供给行激励变压器初级,(大致看了一下,应该实这样的)

网友:
晕,还是那个样子,房主哪里去了,快回来啊

网友:
这个显示器,降压管,D级电压为什么也是180V,我郁闷了,我换了一个管子还是不行,哪里的问题,在说了为什么自动开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