磐英主板GHOST系统就死机

楼主(2008-03-11):
一磐英主板每次进到GHOST页面就死机,不知是何原因望各位指点一二.  (硬盘挂别的机子上就能装.)

网友:
您好,硬碟是sata介面的嗎?是不是沒先掛sata的driver?

网友:
没挂
  可在别的机子上也没挂 却能装上 是不是板子的问题呢?

网友:
现在好些新出的板子不能装G版系统
不知楼主有没有试过用原盘装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有可能是电源有问题.查一下你的电源.换一个新电源试一下.主板本身没有问题.有些板子不支持GHOST.

网友:
排除法 换快硬盘试下

网友:
刷BIOS试试,认为问题还是出在驱动程序!

网友:
我曾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。
我朋友的机器系统不好使,就请人用GHOST重做系统。结果,进了XP开始启动,就重启了。我拿了我的硬盘挂上,故障相同。我的硬盘在我的机器很好用。我怀疑电源问题,后来换了电源也不管用。拔内存等都不好使,怀疑主板,CPU 问题。
后来搬到电脑城,他们检测了一下说,硬件估计没问题,让用XP安装盘,重装。后来,解决问题。
后来,看到一个文章,GHSOT 无盘安装全攻络,上面提到,在制作万能的GHOST 时,要把硬盘驱动改成最基本模式 。否则,机器重启故障。
体会,现在很多别人认为很好使的GHSOT XP 安装盘,其实,在inteL 主办上好用,在威盛芯片上不好用。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