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BIOS主板是怎么回事啊?

楼主(2008-03-11):
昂达A69T主板采用双BIOS块的形式,该主板亮了之后,又重新启动,怀疑BIOS问题,但是板子上有两个BIOS,要是刷的话,怎么整呢?

为什么采用双BIOS的呢??

网友:
你在DOS下刷新BIOS的时候,他只会刷写主BIOS块的资料。而另一个BIOS是用作备份恢复时使用的,当主BIOS资料坏的时候,主板设计有一个功能,从备份BIOS启动,然后将主BIOS修复。这种设计在以前的技嘉主板上很容易看得到。

刷的时候,看BIOS的元件位置号,如U22和U23,那一个数值小,就先刷那一个,或者在PCB上可能会标有主从的标志。

网友:
我刷了,两块都是刷一样的BIOS文件,目前已经不重新启动了,还在测试中呢

谢谢飞翔老大

网友:
不过两个BIOS同时坏掉的几率比较小
建议也仔细检查有没有别的问题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