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电容换出了问题

楼主(2008-03-11):
今天给一块主板更换电容,拆的时候没注意记下电容的极性方向,装回时就按主板上的标记装上,换好后开机不能点亮了,看了一下刚换上的电容和板上标的极性是一样的,依是强行起动了一下。。。 冒烟了!刚换上的几个电容又凸起来了,我马上意识到是电容装反了,以前修彩电时也挨过一回,是板上的标记搞反了,按板上的装上后查半天都没查出原因,后来仔细查了电路才弄明白。我重新把电容换过来后开机OK!经验教训,修东西,真的是马虎不得,还好没惹出大的麻烦!

网友:
对呀,往往都是些小毛病我们不注意结果就成了大毛病了,
什么东西都马虎不得啊

网友:
是的有些板子的电容是反起装的  就是要注意呀

网友:
是啊,我也有一次,修理电源的时候,不知道哪里搭错了,一启动,冒烟,整块电路板都烧掉,哎,真是马虎惹的祸

网友:
换电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 有些主板上标的正负极是反的

网友:
那板也太差了。是什么牌子的?请楼主说说,警醒警醒,引起大家注意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华硕的,后来仔细看一下,全板的电容都是反过来装,是板上标反了。。。

网友:
学习了,以后看来也得多多加一注意了,不能马虎地。

网友:
我看不想是标错的把,通常主板阴影部分为负极,可是有部分主板阴影部分代表正极,你仔细观察一下,阴影部分标了一个小小的“+”号。

网友:
电容的时候,主板上标的正负极是阴影,反正拆下先看肴

网友:
搞不准的时候就用表量下,看哪个脚是地.

网友:
呵呵!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啊,换时还是要细心比较好啊

网友:
主板电容的极性摽志不符,在华硕主板上我也曾经领教了一次,以后在更换电容时,先看清楚其实在极性才动手拆下更换,这确是经验之谈啊!

网友:
主板的还好说,要换了电源部分的话,就是大毛病,大事故了,维修就是要细致

网友:
还好不是太高的电压,否则那个电容器的壳就要飞进来了,我以前就遇到,呵呵呵

网友:
看来搞维修还是马虎不得啊   这种问题还没有遇到过

网友:
呵呵 华硕的主板怎么是这个样子 也是我们以后维修的时候可要注意了

网友:
一定要把正负接好,同时可以参考同主板上其他电容的安装方式阿

网友:
换电容可马虎不得,就华硕跟华擎的主板电容是反着来的.

网友:
看来维修时不仔细点是不行的,目前主板电容正负标反的不只上面的那两款。

网友:
遇到华硕与华擎的 呵呵大家就要注意点咯 别的基本不会装反了 除非你心不在焉哦

网友:
我也搞过一次,在刚刚学着修的时候,那个华硕的板子,一上电就~~嘣~~~~~~~~~
把我瞎一跳~!!

网友:
不是板上标反了,而是有的板就是反装的了

网友(2010-01-23):
华擎的板子电容极性是反的

网友:
我也有一次装电容装电容装反,一上电电容就爆了,还是要小心才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