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QDI P4DPEM-AL/F主板一条内存槽走AF,插另一个槽正常

楼主(2008-03-11):
该主板是865主板,一共有两个内存槽,其中一个槽好使,靠近北桥的一个槽插上内存后,走AF代码,换个槽也不好使,测试供电正常,对比两个槽的时钟,地址线和数据线的对地数值一样,是不是北桥坏了啊

网友:
第一个内存槽到北桥的线路上有没有几个小电阻?查一下那几个电阻。

网友:
清洁内存槽
加焊排阻

网友:
第一个内存槽到北桥的线路上没有电阻,排阻也加焊了还是不好使,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吗

网友:
排除接触类和线路故障 也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~
不过一般都是1口可以用 2口不能用 你的貌似是2口OK,1口不良?

网友:
是啊,靠近北桥的那个槽不能用,另一个槽好使,是不是有一个槽好用就可以说北桥没问题啊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