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启动特别慢

楼主(2008-03-11):
一块80G迈拓硬盘,安装系统正常,启动时特别慢,用HDTune检测,基准测试,传输速率测试才2M/秒左右,测试几秒后出现读取错误放弃测试.健康状况,显示良好,开机时间65535.
同样有块正常硬盘测试传输速率60M/秒左右,开机时间1177.

网友:
做为从盘,拷文件速度挺快.600多M文件十几秒

网友:
查查看有没有坏道!!!!  特别是前面!

网友:
用MHDD扫描一下

网友:
扫描了,都是规律的红块,选择修复,又是有规律的W.

网友:
很有规律,是因为磁头有关吗?高手教教我们怎么修

网友:
 危险了。是滋头出现了问题了。!!!!!!!!!!!

网友:
有规律的坏道 应该是磁头的问题 建议楼主不要把重要数据放在里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