系统供电短路

楼主(2008-03-11):
机器是TCL 待机短路 查5M 电感对地为O  旁边的MOS管  稳压二及管 都查遍了 就是没有找出来 翘起短路的电感 判断后继短路 现在就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请各位指导 给个思路  是不是要拆南桥 试试看还是否短路呢

网友:
不要这样,你可以用电压(不要太大了)去击,看哪个芯片发烫就知道了,一般的都可以搞定啊

网友:
判断南桥的话背面的小电容可以量出来的  最好先排除外围

网友:
USB短路不?如短拆SB

网友:
楼上的两位

楼上的两位版住说的很有道理啊
思路很正确

网友:
把主板上所有的电容打过来,肯定会找到短路电容和其他小件,挨个摘掉看是否恢复,全摘了还短路,就得摘芯片了

网友:
加个电压 不就烧出来了么  很简单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