捷波魔冻板子问题

楼主(2008-03-11):
捷波的魔冻KT880使用威盛芯片组,如果接上了板上的SATA1或SATA2,均不能发现串口终端,会是什么问题?请大家说说

在驱动之家找到更新升级BIOS。

网友:
1、检查BIOS设置
2、检查SC附近25M
3、检查SATA连接到SC电容的对地阻值

网友:
请问,SC是指什么呀?是指 X3晶振SKC25.000A吗。

网友:
SC就是南桥,你所说的X3就是25M晶振,他是SATA的基频,通过SC转换成100M提供给SATA的.

网友:
谢谢!那我就如法检查。

网友:
X3就在SATA座边,旁边与南桥vt8237之间只有一只电解电容10U\25V。

“SATA连接到SC电容的”就是它吗?

网友:
一般只BIOS问题啦
放电试试
不行进去设置一下 总之能点亮
还不行 照2楼的检查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SC是南桥,我怎么没听说过啊,我只知道南桥都简写成SB

SB太难听,所以改成SC

网友:
SB就是煞笔,总是容易死的啦,呵呵!叫SC好听些,吉利!

网友:
呵呵!使用mhdd能发现SATA硬盘。

这样看来应只是主板BIOS 的原因。大家以为然否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SB太难听,所以改成SC

学习了!!SB改SC什么时候开始的啊??

网友:
这个问题已解决,是BIOS没有升级不能支持的缘故。

将2004/09/27更新到2004/11/26就可以了。(捷波v.v880da的板子,驱动之家找到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