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l 845原装主板奇怪的问题!1

楼主(2008-03-11):
今天一张intel 845原装主板 开始的时候还用的好好的 这会儿拿出来用发现 不查内存主板蜂鸣器报警,查上内存检查卡跑马到e9就停住了 换了几条内存都这样 请问这是主板坏了吗???大概坏在哪个位置亚??
主板

网友:
测试一下内存各点供电是否正常,时钟是否正常?

网友:
多半情况是内存本身的问题,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,最后开始更换内存解决的

网友:
你刷个BIOS试一试把..我以前遇见过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你的CPU是多大的,有可能这块板不支持.这款板子BIOS复位方法不一样.一样要看好.

网友:
INTEL 原装主板很挑内存的,楼主换个好牌子的内存试下.在别的板上能用的内存不一定能在原装板上用的.

网友:
好牌子的内存不一定兼容,建议更换HY的内存。

网友:
换内存,不行就BIOS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