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 无供电

楼主(2008-03-11):
这是一块磐正的主板,型号为KV2 LITE ,cpu是939针的.主板现在的情况为,不开机自
动通电,cpu无供电,
供电管型号为(sv2643vxts)
   用假负载检测,只有一个1.25V来自VTT调整电压,
      时钟无供电,复位无电压,串行总线无电压,CPU内核无电压.
供电管也换了,还是一样!仔细检查主板并无残缺,烧伤,断线等故障!!!
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!!!!!!!!!
一定洗耳恭听!!!http://t2.baidu.com/it/u=3207651173,3852524084&gp=36.jpg

网友:
建议楼主按照电压,频率,RST的步骤逐一测试!因为板型的缘故,即便是相同现象但问题点可能会有出入的。(本人没修过磐正的板)
有些AMD板会因为2.5V不对导致自动上电;
IO和专用的IC也会.只能想到这些了.

网友:
看图片这是精英的板吧?从基板颜色,还有图下左角的纸标,明显是ECS呀。

网友:
不好意思失误呀,因为刚刚修过一块磐正的主板,所以!!!!!!!!!不好意思!!!!!!!!!!!!!!!!!!!
!!!!!!!!!!!

网友:
供电管应该是SC2643哦

先把板上所有的供电检查一遍吧

网友:
VIA的自动上电是常有的事,NB右 边的1.2v如果不正常也会没有VCCP。先修电压,其它CLK,RST,暂不用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