诊断卡跑D3跳动

楼主(2008-03-11):
我有一主板MSI-6566 跑D3跳动,BIOS刷过,内存换过,IO换过,时钟换过,晶振换过,连南北桥都压过,但是还是不过,是什么问题,请高手指教

网友:
你有没有换cpu试试呀!

网友:
内存的主供电多少,上拉供电多少,AD线阻值打过没有?

网友:
你看是不是主板底座虚啊..座是透真的吗..

网友A:
电压都正常,上拉是1。25 还有2个电压是3。3几

网友:
我有一块主板 是跑D0 感觉是 CPU座问题 CPU座是不透针的

网友(2008-09-12):
这么多相同的故障,大家没修好吗?我在等着结果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