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派VG500液晶显示器 黑屏 处理中

楼主(2008-03-11):
优派VG500 用10分钟左右黑屏 换高压板 主板电容也换了 无效 征求大家意见 请有经验的给点建议 现在怎么弄 一般遇见黑屏换高压板都会好了 这个  郁闷......

网友:
为什么不拿好的灯管试试呢?也许是灯管的问题呢!!!!再说你是个15的液晶.很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!

网友:
这就拿去了  等等我继续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今天按照你说的  我换了灯管 试了小半天都没出问题   郁闷 刚才有开始闪了   各位提点意见啊 迷茫了

网友:
间歇性的黑屏主要是高压部分的问题,应更换好的高压板,同时也应考虑灯管热稳定性不好,应全部更换后再试,再不行就是驱动板CPU坏了.

网友:
从驱动板CPU外围电路到CPU开始查,如没问题只有电源供电不良一种怀况了,因电源供电不良时,例如电源板上的电容随着温度升高漏电等等,此电源不良现象,也能引起保护性黑屏..

网友:
你应该等闪的时候测量高压板的on off脚电压来判断是高压板灯的问题还是mcu的问题

网友:
我的也是这样`
高压板去掉`LED也有时亮有时灭.
应该是主板有问题和电源

网友:
主板代用先测看看,有可能是主板供电部位有问题查有无虚焊 短路 ,电容电阻有无错值.
我遇到优派的液晶故障情形大多是白屏,花屏,或是花屏几秒后白屏.

网友:
已经修好了  是主板问题  MCU 问题

网友:
你好,在此向你请教一下,你那个机子的MCU是什么型号的?用什么编程器刷程序,我手上刚好有台VE500的,MCU型号为:SM0230  我手上的西尔特3000U也刷不了~~请赐教,谢谢!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