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的外置电源带载差

楼主(2008-03-11):
一七喜液晶显示器的外置电源不接显示器的情况下,输出电压在10点几伏到11点几伏,一直跳动,就不稳,接上显示器后输出电压就只有7点几伏,电源指示灯忽明忽暗的,后面的滤波电容换过也没用,请教各位了

网友:
直接换一个新的适配器.或者看一下主板上是不是有短路的.

网友:
要什么参数呢,我现在用一个奔4的电源的12伏,接如显示器使用很正常.

网友:
换个12V 4A的 你拆开你哪适配器看看里面的电容是不是鼓包了哈

网友:
一定是适配器的问题,只要能拆开,就好搞了。

网友:
拆开了,里面没有电容鼓包,也用好的电容带换过,没用,

网友:
电容没有鼓也不代表是正常的,查启动电阻烧大了没有

网友:
找不到启动电阻..........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