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买的UT-60D怎么少了配件啊?

楼主(2008-03-11):
我今天刚去市场上买了个UT-60D的,里面的配件只有:
表笔,测试夹,保修卡,测试软件,别的就没有了,
按UT-60D官方网上列出来的有:
表笔,电池,测试夹,说明书,保修卡,标准,RS232电脑接线,测试软件,表笔灯(UT-TL)*,带灯表笔(UT-L1/L2)*
请问各位朋友,我是不是真的少了很多的配件啊??我是新手所以不懂

网友:
标准RS232电脑接线应该有,电池在表里装好的。
表笔灯(UT-TL)*,带灯表笔(UT-L1/L2)*是选配件,应该没有,要的话还要付钱

网友:
新手买东西就是吃亏啊,原本不想买这个的,详细的去了解了一下别的,可是上了市场就没有那种的,
所以就买了这个型号的,但对这个型号又不熟悉,说明书以为压在机子下面了,TMD连个说明书都要拿走,
现在的商家真是畜生.

PS:谢谢张先生

网友:
说明书怎么可以不给?这个太没有道理。标配的东西应该全,附件有什么就写在说明书上,打*号的不算。

网友:
你的表是可以和电脑连接的,没有说明书怎么弄,一定要去要的,包括连接线,好像还应该有短表笔。店里给我的手册上有。

网友:
看来买设备之前应该先来这请教一下各位老师。不然就容易上JS的当

网友:
我仔细查了一下,不包括短表笔。所以实际上少一张说明书和一条232线。

网友:
是的啊,我过去换了,新买的一样东西,里面配件竟然会少掉,肯定给我的不是什么好东西,我要求她给我换了一个全新的来
还来火呢,我都没来火,这样的奸商真是没道德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