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杂牌液晶屏幕发红 并不可调。。。

楼主(2008-03-11):
一杂牌液晶屏幕发红 并不可调 但按下自动调整就会变亮 但只会保持几秒 测得高压电路无问题灯管也没老化 屏上的3.3伏也电压正常 其他就不知了 请问`各位高手前辈能否指点一下谢谢
问题

网友:
进入工厂模式调节一下就行了,遇到类似,已解决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怎么进啊 是个杂牌的啊 我没进过 能说说吗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高压不足造成的。

网友:
用通用板最好代换试一下,灯管也有可能引起屏幕发红。

网友:
不会吧哪为什么它自动调整时会变亮呢?把高压断开只看屏 也是一样啊 按AUTO一样变亮一下就暗了

网友:
调整一下亮平衡或暗平衡,也可以把ROM芯片去掉,换空白上去。

网友:
先进工厂看看 用代换法看看 先换灯管 然后 换高压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