怪问题· · 帮忙解决··

楼主(2008-03-11):
有一块杂牌845PE的板子· · 点不亮 · 下面是我的诊断步骤· ·

插上假负载量 CPU内核电压· 居然没有·

· 然后查CPU供电的3个98N03的MOS管· 无供电电压· · 换之结果还是无内核电压

· · 又测到几个 MOS管无控制电压·  ·判断为电源IC坏· · 换了结果还是不行· ·

· ·问问各位大虾 · 接下来怎么测····

网友:
有些845板子无CPU核心供电有时是别的地方问题引起,比如,内存供电,你可查查.另外,你有何依据判断为电源IC坏,它的工作条件你测试过没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无控制电压不是  电源IC坏吗 ·· ??

· · 内存供电会影响CPU供电吗 · ??

网友:
电源IC可能坏,但是电源IC的外围你查了没有?IC型号是什么?

网友:
你说MOS管无供电电压,那就是无12V啦,电源IC又怎么会工作呢,你测的是上管吗

网友:
有几个有 · · 有几个没有 · ·

· ·  但是有12V的没有控制电压·1 ·

S D都没电压· · ·只有G有·

电源IC的型号是:HIP6301CB

· · 帮忙· · 帮我把问题决绝· ·

网友:
G极电压正常,电源管理芯片应该是好的

网友:
G极电压正常,DJ极接12V,S极就应该有输出啊

网友:
板子是这样的

  `  `我这个是三相供电\

` ` 每个上管都无电压` ` 什么都没有

` 每个下管有12V但没其他电压` `

网友:
MOS管G极有电压,D极要是有12V进入,那么要是S没有输出的话,那有可能MOS管还是坏的.

网友:
我一开始也是这样认为`

 但是最后` 我换了那几个MOS 结果还是坏的

  ` 没办法`
` 就在这上面发帖了 `

` `  要不然怎么会说是怪室呢`
 `