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桥待机时发烫

楼主(2008-03-11):
请教各位大侠,我今天在修板子的时候,遇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,在未触发前,南桥发烫(ASUSP4PE板).
我以前有遇到这们的问题,但都是拿掉了AGP供电场管.或是拿掉网卡芯片就可以搞定.但是这块板子我弄了好久都没有答案.请有谁知道的回一下.

网友:
未触发南桥发烫多为南桥坏掉了~~~~~~~~~~~~~~~~~`

网友:
待机发烫多半南桥over.

网友:
哦,原来是这样子,走了好多弯路.谢谢两位大侠,看来我还要多多学习啊.

网友:
看看主板是否带有集成网卡的,也可以先卸掉网卡试一试

网友:
量测3.3VSB电压是不是短路了

网友:
量测3.3VSB电压是不是短路了
多半是南桥坏了

网友:
基本上断定是南桥over

网友:
维修经验告诉我南桥over啦

网友:
肯定是南桥内部短路了撒
你打过USB阻值没有嘛?
还有A14那些

网友:
南桥待机发烫,一般都伴有SB3V和SB5V短路,基本可以判断是南桥挂了,LZ所说的拿掉AGP供电场管,是触发以后南桥发烫的维修思路,论坛上有关于这方面的文章,很全面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