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IOS芯片代换

楼主(2008-03-11):
现有一块精915英主板,可能是BIOS故障,但刷不了,BIOS芯片型号是W39V040AP的,输入器件时输到W39V后面的就没有了,有什么型号的可以代换这个BIOS芯片的吗?

网友:
我也在找这个能带的型号BIOS芯片

网友:
是你的编程器不支持吧,不可以代换

网友A:
根据我的经验

你用个3.3V供电的 容量4M的代换就OK咯

可以考虑这几种
SST 49LF004
SST 49LF004A
SST 49LF040A

4M的芯片本来就少  而且还要是3.3V供电的
你试试吧

网友:
就是啊.谁知道了和大家分享一下,谢谢了
顶他~~~~~~~~~~~~``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根据我的经验

你用个3.3V供电的 容量4M的代换就OK咯

可以考虑这几种
SST 49LF004
SST 49LF004A
SST 49LF040A

4M的芯片本来就少  而且还要是3.3V供电的
你试试吧

上面的我都试过了不行,烧写的时候就出错,

网友:
我以前也有试过!代换难哦 有些主板还就要用一些难找的芯片

网友:
我觉得 应该是把编程器的程序升级一下..

网友:
可以就能找到的同容量的芯片搜索下载下各自的datesheet(一般是PDF)大概看下。基本是E文,不过只要看下PIN示意图,以及对电压(VCC)等文件的说明即就明白了。
补充一句,使用编程器刷BIOS时,可先使用软件的查看ID功能,如果能认出厂家型号,一般都能刷过去,如果认不出或乱来的,可以扔了。

网友:
编程器不支持只能用别的方法来解决,你可一在网上找一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