插两个风扇正常点亮```还是没搞清楚

楼主(2008-03-11):
本人新手
发些可能大家都知道的东西
忘谅解`

今天一客户拿来一硕泰克板
462的
拿来的时候是无复位
各处电压正常`
I/O是8705F  IXS的
换I/O后复位正常
本以为好了`可上CPU  内存 显卡
跑码完了 到26
显示器亮了  2 3秒后主板自动断电
什么办法试完了  还是不行`
只有放到等大师兄整
观察后 结果CPU座 旁边有2个 FAN接口
CPU风扇上一个  另一个加个风扇后
工作正常`不断电`板子修复
最后问师傅 怎么的?
结果他也没说个什么名堂`
请教各位是什么原理??
你们遇到过吗?

网友:
怎么都没人回答我啊??
这是什么原理啊

网友:
大概是系统有监控保护功能,当没有测试到风扇时,就自动关机了

网友:
IO检测风扇转速,判断风扇不转,转入保护.

网友:
如果只插CPU风扇,请把CMOS里检测SYS风扇的选项关掉。

网友:
应该是2个FAN一个是CPU的风扇,一个是系统风扇,你把CPU风扇的插头插系统风扇上了,主板没有检测到CPU的风扇转速,保护电路工作,切断电源,把CPU风扇插另一个FAN上就好了。

网友:
462的板子,很多都有那个功能,对风扇和温度的要求很高,以前搞过一个板子,CPU温度不高,但是到40多度就关机了,当是是5月,机器很不好用,结果我在CPU测温电阻上面改了两层厚纸,问题就解决了,你那个可以先在BIOS里面看看有没有相关设置,不行的话,就加个SYSTEM风扇撒,反正没有坏处

网友(2010-01-23):
对,cpu风扇和sys风扇插反了

网友:
有的原装板子CPU就有俩风扇,缺一不可

网友:
我觉得是风扇插反了,把CPU风扇插到SYS风扇上面去了!!!

网友:
我也赞成,估计是插反了把cpu fan的插头跟system fan插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