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好,我想问下在诊断卡上加一个SB灯的步骤?

楼主(2008-03-11):
大家好,我想问下在诊断卡上加一个SB灯的步骤?哪位师傅指点一下,最好上传图片过来。万分感谢!!!
图片

网友:
好像没有任何人想过,这里是维修,用卡,不是生产卡。你有兴趣先拿出方案来,不要光叫大家看怎么做。想必你是考虑过的。

网友:
很多硬盘电路板都有一个用来指示硬盘工作状态的发光二极管,我找块坏盘拆了一个下来,焊在PT090诊断卡的A14和A13(A13接地) 2个金手指之间。
这样的好处是不用测量A14了,主板接上电源后,只要把卡一插上去,就可以知道A14是否有3.3V的电压
。
以后如果有人想批量生产诊断卡的话,可以考虑加上这一功能,毕竟还是有点用处的。
[
]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把发光二极管的正极接到检测卡的第14个金手指上 负极接地 就OK了
我明天休息周四到公司找我 我给你做一个

网友:
我明天也加一个上去!多谢了楼主!那我以后就方便了很多了

网友:
用细漆包铜线把13、14脚焊好引出,把发光二极管装到卡上适当的位置,连好线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最好是串一颗电阻再接LED,不过我是把俄罗斯卡的3.3V灯改成了3.3VSB灯,方法是把3.3V灯的线路割断,然后从A14脚飞一根铜丝过去.

网友:
一直用的DELL诊断卡也改装了3.3VSB灯,现在用到没有这个灯的卡,反而感觉心理不踏实了

网友:
我也做了一个,呵呵 ~~~
不错的想法~~

网友:
我也做一个!
不知道好不好用哦

网友:
有的便宜卡带的有,可是不好用,跑码不好

网友:
DELL的卡有3VSB啊~
我的普通卡我倒是没有改这个等 回头玩玩~

网友:
呵呵,我用的也没有,回头照各位的方法也添加一个试试,先谢过几位的经验分享了

网友:
不错不错,这招还满好用的

网友:
如果A13, 只有,1V 电压, 灯也会发光的。你怎么办呢?
然道他会显示为,3。3V?

网友:
别的型号的诊断卡能不能该啊?我的诊断卡好象13,14脚都是空脚

网友:
今天我改装二个我的诊断卡,感觉还行,谢谢同行的经验.

网友:
回16楼,1V的电压LED是不会亮的,LED一般要1.6到1.8V才能点亮,不会是有人接小电珠吧?

网友:
我想请问会不会遇到电压偏低时,灯却还能亮,这样不是会产生误判吗?

网友:
20楼的问题提的很好,LED的临界电压可能会比SB电压低很多,当电压低于正常值,而又大于LED的临界电压,就有可能会误判,我的建议是在A14脚引出的电压不要直接接到LED上,而是给他个分压电路,用两个电阻就可以搞定的,先算出正常LED的导通电压,再用这个3.3V算出多大阻值能分到LED的导通电压,这样当SB电压低于正常值的时候,这个LED灯就不会亮或亮度不够,我想这样会很直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