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3-11):
我今天修了一块GA-8I845GVM-RZ的主板,故障就是第一次开机有显示,可以进系统
正常使用,关机再开就没有显示了,复位灯长亮,再把电源拉了,一分钟后再插上,又可以有显示了,请问大家这是什么故障呢?
主板

网友:
你换过电源试了吗???????????????

网友:
我有换过电源试过了,换了两个长城电源的

网友:
这个也不好说,我的以前也有这个现像,结果换个地方就好了,听老师说好像是主板产生静电引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