诊断卡跑D0

楼主(2008-03-11):
方正S648D 主板 开机 就是D0不动 复位什么的都正常  个人感觉是CPU座有虚焊  CPU座是不透针的  如果是座的问题  请问怎么处理 先谢谢大家了

网友:
D0的可能性有很多,BIOS资料坏,IO坏,南桥坏,CPU座空焊,只能是一一打各个部分的信号来判断了。

网友:
 哪我请问 张老师。能透点怎么打各部分的信息来判断。
 我有时候 又感觉BIOS又感觉是IO.一下判断不了。怎么来打信息来准确的判断到底是哪个东东西坏?

网友:
个人觉得哈,如果是主供电3.3V,并且有时钟,复位那种BIOS。可打BIOS的13,14,15,17,23阻值是不一致,23可能要高几十,此点阻值不正常,IO坏。。。。不知对不对哈 ,不对大家指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