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cmos set wrong

楼主(2008-03-11):
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电脑一开机就提示说cmos set wrong ,date not set ,new cpu installed
我每次都要设置时间,已经排除了是软件故障的问题,如果要维修的话,要怎么梓维修?

网友:
你的CMOS跳线上有电压吗?在拔下ATX电源的情况下。

网友:
haohaohaohaohaohaohao

爱问 -4 广告/恶意灌水

网友:
估计是CMOS电池没电了。。你可以把电池取下来测一下电压

网友:
电池我早换过了,没用,我连bios都刷过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