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4P800S-X主板不知道少个什么东东.
会员7082 该用户已被删除

楼主(2008-03-11):
华硕P4P800S-X主板不知道少个什么东东.位置在主板右上角.可以看出来是被焊过.类似于1117之类的.哪位手里有这个板子帮我看看.谢谢.

网友:
元件的标号不写,人家怎么回答你啊,右上角,任何一个角都可以是右上角.

网友:
明天弄个图上来吧. 在网上找了一下.没有大图可以看的清楚的.

网友:
搞到图片了.型号弄错了.是P4P800S-X的主板.位置在图片的画圈的地方.谢谢.

网友:
哪位手里有这个板子帮忙看看一下.在上图的右下角画圈的那个东东.

网友:
应该是一个三极管。外观看起来又点 像1117。

网友:
我的板子和你的一样,都是没有那个管子,要看编号是q8q6也不知道是几?我的也是没有那个管子,不过好像没有用。

网友:
Q6  APL1117  5转3的管子,我发的P4P800-X的图跟P4P800S-X基本是一样的

网友:
好的.明天找个1117看看.先谢谢各位了.

网友:
ABE 441
上面标的型号

网友:
是不是给内存稳压供电的啊?

网友:
看不太清楚啊!在哪里啊?

网友:
画圈的地方在哪里  放大那一快发上来啊,这样的板子坏的很多 好多都是北桥供电坏

网友:
好多高手,,学习大侠们的东西啦`~~
好开心噢~~

网友:
你有点欺负新人
这个稳压管是ABE443 他要是对地短路,南桥肯定挂了 用1117带下不行就扔了

网友:
这是个5VSB 转3VSB的管子~~~~量一下~~如果对地了~~~~直接干南桥吧~~~呵呵 ~~~~~

网友(2008-05-26):
我这有块这板上面标的是Q8 型号是ABE423

网友(2009-09-20):
我也有一块,型号是ABE444。就那个东东非常烫手~~估计SB死菜菜了~~

网友:
有学习了一招。。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