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GX270主板故障

楼主(2008-03-12):
我这里有一块DELL GX270的主板,前面是南桥烧坏,换完桥后利用点亮,但是就停在开机自检画面上再也没任何反应了,南桥也重新换了两个,还有在南桥旁边有两个13N03的其中一个管子发烫,请高手帮忙分析下是哪的问题?
主板故障

网友:
13N03是什么管子,尝试更换,不行的话就顺着这个关系的C或D往前找,把附近的电容查一下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