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 T17JC-0 修复经过

楼主(2008-03-12):
2008年2月26日,送修来一LG 17 CRT,已经拆过机。说是电源滤波爆了。换滤波后,检测开关管7N60短路。下掉测量此管还是短路,判断为此管击穿。用同管代换后继续测量其他元件没发现异常。装机上电,机器恢复正常。
            2008年3月11日送来26日修的电源滤波爆的LG T17JC—0,故障为屏幕有色斑,怀疑消磁电阻(4R5Q)坏,换旧机上消磁电阻上电开机不正常,有时候可以亮有时候不亮,亮的时候屏上有不规则的细横线,象是干扰。检测消磁控制三极管正常。而且220v电感发烫。这是不正常的。粗心没想到测量前级电压,又是查虚焊又是查尾板,又是查消磁电路,走了好大弯路。后查300V直流只有215V,而且220v电也升高到6、7百v,看来问题出在了前级,细心检测X、Y和300v滤波。发现均已坏掉(失容严重)。换后显示器恢复正常。

网友:
版主,请问哪儿的220V升高到了6、7百V呀?

网友:
一般大滤波 电压 低于 290V  后就会出现 各种 怪问题!!

网友:
细心检测X、Y
这是哪里???????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交流整流块的输入端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电网滤波电路里的差(共)模电容。

网友:
开关管,电源IC是否正常!!!!!!!!!!!!!!

网友:
非常好!经验!!过路拿点分!!!!!

网友:
维修的时候有时候也不要把问题复杂化了,不是越修越乱.

网友:
我们这里的市电是220V滤波电容电压一般都是285V, 我还没测到过310V的电压,不足道大家测的为什么都是那摸高,是不是我的表坏了

网友(2010-01-31):
我这有台显示器和你的问题差不多现在还在检修中

网友:
修的不错,  不过描述的太吓人.

220V 变成六七百V. 不得了啊.

电容早炸了

网友:
敢问一下 你是怎么知道电感温度高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