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增加分区的容量?

楼主(2008-03-12):
现有一盘,C盘是装系统的,当初因为分区的时候分的太小,所以现在老提示"磁盘空间不足",请问如何在不重装系统的情况下,将C盘的空间增大?

网友:
用PQ先减小D的容量,把扩展分区后移,然后扩大C分区。不过做的过程中出问题你别哭!

网友:
张先生,我手上有本本,只分了C和D盘,D盘很小,而C盘很大,我想不重装系统的情况下,把C盘变小,使D盘变大,或多分一个盘也可以,有什么办法??

网友:
先减小C,然后扩大扩展分区,然后扩大D,还是那句话,中途出了问题,数据丢失别哭!

网友:
用pq能修改,不过慢如老牛,数据多的话估计没有一天半天的完不了,而且还特别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狗S特到另外一个盘上 再狗回来  狗回来的时候注意容量

网友:
搞死他也可以,不过要用另外的盘,看楼主的意思好象没有其他盘可用做暂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