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120G的硬盘,使用中突然不能用了

楼主(2008-03-12):
ST120G的硬盘,使用中突然不能用了(有异响),但检查没有一个坏道,有时能拷一些东西,有时突然就没有反应,重新开机又可以使用了,老师们如何下手?

网友:
既然你已经检查有一个坏道,大概在什么位置把它分出来,隐藏坏道。

网友:
先MHDD测试下  估计有坏道或者电路板接触不好,或者接硬盘的电源间隙太大

网友:
楼上的都没看清楚吗~~~ST120G的硬盘,使用中突然不能用了(有异响),但检查没有一个坏道,有时能拷一些东西~~有骗......

网友:
接触性问题,清洗PCB板与硬盘接触的触点就可以了.

网友:
有异响还能检测无坏道,好厉害的盘啊!不用修了

网友:
刚开机时正常,复制一会文件后就会失去反应,的确无坏道!!!重新开机就会有响声。

网友:
我有个盘和你的差不多的问题,用一两个小时后突然蓝屏,重启后要么找不到盘要么就是响。跟数据线,电源线,盘板触点都没有关系。后来再用一段时间,就彻底不能用了

网友:
这样的硬盘难道真的没救了吗?应该如何下手呢?是控制板的问题?

网友:
用Seagate seatools v 3.02測試看看就知道是控制器還是壞區!
或用pc3000 isa 的pc3000at也是可以的 !

网友:
pc3000我不会用,Seagate seatools v 3.02测试后如何看结果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