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了电源开关电脑自动启动

楼主(2008-03-12):
这个一般是什么问题谁知道阿

网友:
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电流过高冲起来的。像这种情况可以每次关机之后把电源关掉。下次开机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。

网友:
看是什么板,有几个型号的板子是这个样子的

网友:
主板BIOS里面有一项可以控制的.
  进BIOS里面设置过来就行了.

网友:
什么控制阿说下阿谢谢了 :) :)

网友A:
在电源管理那一项里面....你自己去找找看......
   例:“Restore On AC/PowerLoss”(此项决定如果开机时发生断电,恢复供电后系统如何反应),设定值有Power Off、Power On或Last State 三种,选择Power Off,接通交流电源后保持关机状态;选择Power On,来电后开机;LastState 将机器恢复到断电前的状态

网友:
楼上说的BIOS,以及I/O损坏也会这样

网友:
那刷bios有用码谁知道呢谢谢了

网友:
ga-6veml的知道码什么原因阿谢谢了阿

网友:
bios设置问题 或者bios问题 或者 绿5v短路 或者主板开关针低压

网友:
是不是主板的开机电路道通了还是电源盒上的复位电路有问题啊?是有这种可能的,不妨看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电源管理那一项里面....你自己去找找看......
   例:“Restore On AC/PowerLoss”(此项决定如果开机时发生断电,恢复供电后系统如何反应),设定值有Power Off、Power On或Last State 三种,选择Power Off ...

值得学习!!!!!!!!! :lol :lol :lol :lol :lol

网友:
bios和开机电路问题

网友:
我这里好几块华擎的板子都这毛病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