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修不好,老板的脸很难看

楼主(2008-03-12):
清华同方 R17AN 拿来时绿灯交替闪 估计有短路 拆开后果然 电源 开关管 8N60穿了,老板问 能不能修好
我估计问题不大,我说 OK 换 7N60 故障   屏幕无显示 再查 控制高压条的 BD6E3N 六只脚的 MOS管击穿
在网上查了一下,没有卖的,这几天老板追问到底能不能修好,大家有什么好主意吗?

网友:
把原来的高压板剧了,换个成品的高压板,很快的,一会儿就完工

网友:
管子可以代换的,看是什么结构的管子,做什么用的?根据其作用和工作电压选择代用的管子。也可以使用通用高压板代换,如果电压允许也不需要做电压改动。

网友:
买块高压板 改  只要屏没坏!一定可以搞!最快最容易最实用的方法就是拿去配板(呵呵!)不过呢就赚少点

网友:
8个脚的怎么改,全部击穿了 我估计高压条也挂了,加高压条麻烦吗?

网友:
既然都说没零件换了,除了改板还能怎么样?
可以改成电源高压一体板,也可以电源板+高压板,保留原装驱动板就是了~~~~

网友:
换根高压条撒,便宜啊.主要是不知道参数,乱改可能更加扩大故障.哪个简单.不会超过30元

网友:
换成品高压板快,如果屏里有地方10分钟搞定

网友:
查查参数,找代换的就是了,就是有点费事,呵呵

网友:
电源部分修好了是吗?如果是的话就该条高压条上去就OK了,又快又省事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