麻烦高手指点一下

楼主(2008-03-12):
今天刚拿到一块 朋友说点不亮的 MSI-6340 VER:1的主板.
外观目测:无电容爆浆漏液,跳线正常,先清CMOS.测量ATX +12V +5V 3.3V 对地阻值正常.
装上假负载,插上DB卡,接上电源,SB,NB都没啥温度.测量PCI A14,对地阻值正常.也有3.3V待机电压.
通电:发现DB卡上+12V -12V +5V +3.3V都亮,正常.    不正常的是  CLK灯和RESET灯也常亮,四位诊断卡上显示"-- -- -- --",不跑代码
测量假负载核心电压是-0.07V(怎么会有"-"?)     PG 是0.09V   时钟是-0.06V  复位信号是0V  下管(MOS)D极和大电感都是-0.06V,S极是0V.上管(MOS)D极是5.11V,S极是-0.06V
32.768两脚无压差,

以上情况把我搞的晕头转向,我是新手,不会跑电路,请高手指导一下该从哪里下手?会不会是电源IC的问题啊?在先等待求助~~感谢!

网友:
你先要把CPU核心电压修上来.G级有没有电压,没有就查电源IC那块?前提是其他的供电要正常

网友:
先把CPU供电搞出来, cpu没供电当然没有时钟、复位.

网友:
谢谢一剑飘香和幽灵狮子,我有问题再问你们哦

网友:
测量得知上管下管G级都没电压~~换电源IC先,型号SC1155CSW用什么型号替换?

网友:
IC不要老想代换,要是没有的话也可以先查 下外围的

网友:
好的,你所指的外围是指电感个大电容吗?~~我不会跑线路啊

网友:
跑线路是修板的基本功
也不是什么复杂的事
多练练就行了

网友:
建议多看基础的帖子,基础就没有掌握好,修东西可以说是瞎捣

网友:
今天上462假负载,测量核电压对地短路,于是想到主供电没有是因为该电压对地短路造成的,不知道短路发生在哪里,于是拆下CPU插槽附近的大电感,然后再上462假负载,再测核电压对地阻值,还是短路,初步怀疑NB坏了,测量NB背面的小电容,有3-4科小电容对地短路,看来NB OVER了,不知道思路正确与否?请高手指点~~

网友:
99%北桥挂了

网友:
谢谢十三哥~~~我正在学习开机电路,想问一下,ATX绿线是被哪个电压置为低电平的?是5VSB吗?

网友:
我没有经验下不了

网友:
遥 有有有有

有遥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代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

网友:
12楼的,我知道的,是南桥控制的开机信号经过一个门电路,再控制一个MOS管使14脚接地.这样就开机了.

网友:
问题是不是每块主板都经过门电路的~~15楼的你说是吧?

网友:
问题是不是每块主板都经过门电路的~~

不是的,现在很多主板都不用门电路了。

网友:
南桥和IO组成的开机电路是直接5VSB
南桥单独够成的开机电路是3.3VSB
南桥和门组成的开机电路是3.3VSB

网友:
815EP的主板开机电路也如15楼说的有门电路控制吗?我是新手来学习的。

网友:
南桥和IO组成的开机电路是直接5Vsb

18楼说的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