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XTOR自动关机

楼主(2008-03-12):
MAXTOR 80G.刚开机时正常,使用5-30分钟就自动关机,再从新启动主机,还能使用5-30分钟。查无坏道。无异常声音。是不 是点路板有毛病?想买个试试,又怕买了解决不了问题。我不 是修硬盘的,冒死发一贴,版主别删,请老师们给点建议。

网友:
自动关机不是硬盘问题吧    电源主板之类的

网友:
楼上正解。自动关机问题一在主板(BIOS设置、CPU供电、硬件增减等),二在电源质量,三是操作系统(包括病毒原因)。呵呵

网友:
自动关机问题除楼上的还可参看一下CPU&北桥的温度(CPU温度过高会出现可用时间一次比一次短)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,CPU温度过高,上硅脂后好了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