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MPAQ CM2080笔记本故障

楼主(2008-03-12):
COMPAQ CM2080笔记本开机10秒左右就断电
并且屏上无显示
测CPU内存电压正常,用手压CPU+南桥+北桥+显卡主芯片
试过无反应
请高手指点?

网友:
最好用一台可调电源看一下电流上到多少了,大概知道到哪儿了,

网友:
掉电有可能会是后极短路  先查南桥周围有无水迹

网友(2008-07-31):
看一下电源管理芯片旁边的电容有没有坏的

看一下电源管理芯片旁边的电容有没有坏的
       最好用一台可调电源看一下电流上到多少了,大概知道到哪儿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