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GP 6600GT 的问题~~~

楼主(2008-03-12):
我手头上有块6600GT显卡,应该是双敏的~现在的问题,是点不亮,我查过AD阻值,很正常!
插在AGP上,电脑也不会警报的,也不显,供电管也没有问题,我想不到维修的思路,请大家
指点指点,我是新手~~~

网友:
测一下那个晶震有没起震,可以换一个看下,在就是GPU,显存的供电有没,GPU供电通常为1.2~1.5V,
显存的供电为1.8~2.5V

网友:
有设备的话,加焊桥接芯片

网友:
加焊~~~~~~~谢谢~~~我也想走这步的啦~

网友:
不知道好了没有?等......... :) :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