恳请老师指点!!

楼主(2008-03-12):
问个弱弱的问题:测量出PCI A14脚对地短路是不是一定能证明SB坏了? 测量出NB背面的电容有对地短路的现象是不是也证明NB一定坏了?
还有,为什么测量PCI A14引脚的时候在不通电的情况下万用表的蜂鸣档会响,在接上电源不触发的时候测量又不会响了?
不触发

网友:
主板不通电PCI A14脚对地短路 SB坏

网友:
基础太差,连如何使用万用表都不知道。
有带电用二极管档或电阻档测量的吗?应该搜索一下万用表使用,好好学一段时间!

网友:
谢谢二位指点,看来真努力去学习了,瞎搞也不是办法啊

网友:
那NB背面电容对地短路是不是NB坏了?,请再解答一下,谢谢

网友:
有些北桥背面的电容对地值很小。(ATI)

网友:
小到什么程度呢?蜂鸣档会响吗???请楼上的指点

网友:
经测,CPU主供电点对地短路,拆掉CPU附近大电感还是短路,宣布NB OVER~~~

网友:
并不是叫了就说明短路,看数值,很多表低于50就叫了,真正的短路,排除误差以外,数值应该为0.

网友:
那还不是短路,因为二极体值是30~~~,那不能酸短路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