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为何内存供电管损坏造成cpu无供电?

楼主(2008-03-12):
一k8主板触发后点不亮,cpu是3000+。测cpu供电为0.8v。仔细检查板子发现内存供电管3055轻微鼓起,换后一切正常。虽然修好过类似故障的多块主板,但始终不知内存供电是怎样影响cpu供电的。还有除cpu供电本身哪些电路会影响其供电?请高手指教!

网友:
内存通NB,NB通CPU,应是同一组信号做怪吧
这只是我一人看法哈

网友:
这个就搞不清楚了。学习了。
我只碰到过内存供电坏,CPU读不过。

网友:
正常呀!有些内存供电模块是有总电源IC控制的,内存供电不正常就会反馈到电源IC,从而导致CPU无供电!!

网友:
谢谢上面朋友的答复,但我想要具体电路方面解答。

网友:
我也是同样的问题,换了一个新的3055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