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修数字万用表的朋友吗?

楼主(2008-03-12):
我的数字万用表是VC9808+的,在一次修显示器时被高压击了,不知这表有没保护电路,电击后打开万用表数字就是乱跳,并伴随有轻微量
二极管
的声音,拆开壳后没发现有烧焦痕迹,也没办法找到这表的
,希望有方面经验的朋友提供帮助。
[
]
显示器

网友:
找短路点和烧坏的元件吧。直接封在板上的芯片要是坏了没有救。

网友:
估计你的万用表上的元件被电压击坏了吧 楼主可以拆开看看 有没烧伤

网友:
直观上没看到有问题,但确实是损坏了,能找到这型号的图纸就最好的。

网友:
数字表一般都有保护电路的,你可以查一查的

网友:
有会修的斑竹,请支援一下
有会修的斑竹,请支援一下

网友:
SH7108F的资料如下,请帮忙解释或翻译:
1 Vref_
2 Vref+
3 TEST1(DGND)
4 OSC3
5 OSC2
6 OSC1
7 INT
8 FREQ/-VOLT
9 V+
10 CONT/-/MHz
11 B4/C4/DP3
12 KHz/F3/E3
13 A3/G3/D3
14 B3/C3/CP2
15 D-H/F2/E2
16 A2/G2/D2
17 B2/C2/DP1
18 P-H/F1/E1
19 A1/G1/D1
20 B1/C1/BA7
21 COM1
22 COM2
23 COM3
24 FREQ-IN
25 DEINT
26 ANNUNC
27 DP1
28 DP2
29 DP3
30 RESET
31 PH-IP
32 DH-IP
33 NC
34 BZ out
35 BZ INS
36 CLK
37 SD0
38 BZINM
39 EOC
40 V-
41 VINT
42 VBUFF
43 CAZ
44 VIN-
45 VIN+
46 ANA-COM
47 CREF-
48 CREF+

网友:
修修90元.来回费用自已付.
呵呵,跟楼主开玩笑的,楼主可以像修主板一样,看看是什么配件坏了,实在修不好就换新的.这个也就100在洋左右.

网友(2008-05-31):
有事您说话
有图,不太清,将就看吧!先检查sh7108f,断开输入,输入一个小于100mv的电压,看显示是否正确,.如果显示正确,请更换除7108f的所有IC
[
]

网友:
估计基本上没戏了,起码要更换sh7108f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