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师:华硕K8U-X(754)声卡不发声了(已解决!!!)

楼主(2008-03-12):
一客户在电脑使用过程中,因需要声音,就去开了他的低音炮。轰的一声,电脑死机了。他断电后,开机,开不亮了。
拿到我这里之后,仍然是这样的。CPU风扇可以转,但是无显示。后来我试着清下COMS,哈哈可以开机了,正常了。
只是在windows下,没有声音了。我试着装了几次系统,每次都能发现声卡,装好驱动程序后,任务喇叭图标有,可是不发声了。
(郁闷,若是声卡芯片挂了,但是装系统能发现声卡能正常装驱动啊?)
后来在BIOS中屏蔽声卡。插了一块外置CMI8738,有声音了。但是新问题又出现了:进系有开机音乐,很多时候,在windows下放音乐没得声音啊,客户不停地打电话,我还是找不到原因的,郁闷之极!!!
请教论坛上的大师,这是怎回事?有遇到这种现象的吗?最后怎样解决的?

网友:
你可以试一下在主板上一个声卡(AUDIO)的跳线,短接第5.6针.也就是靠近缺针的地方.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朋友!
能进一步向您请教么?短接后,是可以用主板上原来集成声卡?还是解决外置声卡有时不发声的问题?

网友:
声卡芯片坏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再彻底地做一下系统了,最好全盘做一个DM后再做系统,然后正确地安装你的独立声卡驱动

网友:
外接个USB的声卡也行啊

网友:
回5F朋友:
我已做了几次系统,还专门到华硕网站下了其声卡1888驱动,仍然是上述故障现象

网友(2008-04-15):
已解决!!!

我按照2楼康先生提供的方法:

找到主板上一个声卡(AUDIO)的跳线,短接第5.6针.也就是靠近缺针的地方.

OK,拨掉外置声卡,声音来了。我高兴呀!!!
再次感谢楼上朋友们的指导,感谢2楼康先生!

网友:
弱弱的问一句,是上电短接么?
我一块精英761板子也这样,系统是一步步安装的,驱动是主板带的,右下角出喇吧了,设备管理器里也没问题,就是没声音,另外接声卡没问题(当然在BIOS里禁掉了板载声卡),按楼上的方法断电短接5,6针后还是一样,不会是要带电短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