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问一个关于775假负载使用的问题 谢谢

楼主(2008-03-12):
我在一块DELL原装板上用775的假负载 能上电 但测不出CPU核心电压 板子是好的 用CPU能亮 该板使用SMSC I/O 我照论坛里说的 将84脚接地 还是测不到CPU电压 请知道的朋友指教一下 谢谢了
cpu

网友:
我用775假负载时,主板也是能启动,但CPU的核心电压没提供,直接装上C4D CPU后,下管冒烟,看来假负载也不是完全可试验出主板的稳定度。

网友:
如能上图的话,我会上一个775假负载的图片给大家看看。

网友:
测不出CPU核心电压 板子也是好的
估计要看你什么板子

网友:
谢谢楼上各位朋友 主板是DELL原装版 915G的北桥 还有我想问问直接上CPU时 如何测CPU的复位 谢谢
[
]

网友:
看看吧!
你的cpu负载是什么幸好的的呀!找个最新的!试试!上面都有测试点呀!

网友(2010-03-26):
是啊有的板子要上真的U才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