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我的飞利蒲107s41故障

楼主(2008-03-12):
求助,我的飞利蒲107s41故障
行管B+电压90V,不能降低,(正常脱机状态应该是60V吧,),工作时间一长行管会热,黑屏.希望帮助解决.

网友:
是60V 还是90V啊?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在包包边上有个10欧的电阻\容易有问题,在G1回路上你看看

网友:
我那个飞利浦107H67降压管,D级降压后还是180V怎么回事,我换了一个管子还是一样,

网友:
不是管的问题,关键就是没有开关信号加到管上,用示波器监测波形吧。同时有可能高压包损坏,反馈不足,致使电压无法降低。

网友:
楼主,故障都部位都没定位好.旁人很难帮你.飞利浦一般都是降压型的机器.如果电压降到了90V,B+应该是正常了.

网友:
我那个107H67为什么插上插座就自动开机,然后黑屏,是不是EPROM有问题

网友:
我也觉得二次电源电路听该没问题!降了的!

网友:
我看电子报上说的B+是60V啊,怎么又变为90v正常哪.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热心,问题初步找到,是行,场扫描电路TDA4841ps的问题,我测量6脚电压为6V,正常是8.05V,这样B+电压就必然从60上升到90V,但怎样检查TDA4841ps的故障那?说明:5脚电压2.5V正常.
     希望大家继续帮助我.

网友:
不要误会.这些电压是脱机状态的电压,故是固定的,当然,随着行频的变化,B+电压是会变化的.这是正确的.
这些电压是参考<<电子报>>05年51期的有关文章,一般不会才错.

网友:
行管过热应该是行输出变压器有问题,行激励周边电路。

网友:
飞利浦显示器有很多都使储存块有问题。应该使 数据错误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