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桥不良的问题

楼主(2008-03-12):
北桥不良,能不能修呀?除了换北桥外哈,AD值变值怎么办?请教大家!!!!!!!!!!!!!!!!!
问题

网友:
楼主,你都说不良了,又不是虚焊,还怎么维修啊,还是换北桥,不 过没有价值的主板就不要换了!!!

网友:
你有能力有设备那你就换换看,否则就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