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压板连驱动板的线需要另外买吗

楼主(2008-03-12):
高压板连驱动板的线需要另外买吗
还是买高压板或驱动板的时候配的

网友:
是买高压板上配套的,不用另外买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呵呵.....偶也帮你顶啊`~!~!真的不错 谢谢了`!

异眼 -10 不遵守版规

网友:
自己可以用其他的线代替,没什么关系的,只要电路通就ok

网友:
没有的话,焊几根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高压板接主板线只要三条线就可以了.有的买高压板会送线,但是你也要会配线,不可以乱接的.

网友:
知道引脚定义。自己焊好了。。。我都是先插线试好。。最后上机的时候全部焊好。把线也排好粘好。。总决得焊的靠得牢点。。

网友:
买高压板时送线,有的不相符。需要自己动手改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