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加CPU开机跑08

楼主(2008-03-12):
这样子是什么故障呢,应是供电部分吗??

网友:
那是乱码,没有任何意义!你不上CPU就相当于00 FF

网友:
我再问你一遍,那个师傅教的你不上CPU诊断卡跑码?

网友:
关键是上CPU之后也跑这么码,原因是哪里????

网友:
不上CPU怎么可能跑码呢?本人孤陋寡闻还没有遇到过。

网友:
换张卡试咯,有没有测过电压.相关测试点..

网友:
换个PCI插槽看看,不上CPU不可能跑码,CUP不工作,BIOS不自检不会跑码

网友:
管他跑不跑码,只认CPU不工作。不是看跑码,是看测试上的灯哈

网友:
第一次听说不加cpu能跑码的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升技的,KV7-7 也是08 BIOS 灯常亮....正准备刷BIOS ...

网友:
CUP不工作,BIOS不自检不会跑码

网友:
世上无奇不有
- -
这个应该是不可能的啊
发动机都没有怎么可能会开呢?

网友:
诊断卡的工作原理,实际是也就是截取CPU到BIOS 间的信号的过程
你到了中级也不容易 理论知识还是要跟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