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,同样的CPU装在同样的主板上,有的不工作?

楼主(2008-03-12):
同样的CPU,装在同样的主板上,有的可以工作,有的不能工作,而不能工作的CPU装在别的主板上又能工作???

网友:
接触不良!
字数不够,没有办法,只好凑

网友:
如果是CRD的cpu,存在有的主板不支持的问题。

网友:
有的时候因为座的原因,反正说不大清楚,要不清洗下座看看

网友:
感觉象是接触不良,在换个CPU试试

网友:
接触不良   把CPU换换

网友:
遇到过,大概是座子的牌子不一样松紧程度有差距吧,接触不良也可以说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好象和我今天遇到的一样:同一台主机,全好的CPU,1.7G的好同,2.4G的上机报警且显示90

网友:
同样的主板!
同样的CPU!
      你看一下是不是频有没有跳对! 还有一个可能,就是CPU座虚焊了,
要不那个点不亮的版子是坏的!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可能的原因太多了吧?楼主又不说清楚!
看的我迷迷糊糊的!

网友:
座的原因接触不好

网友:
有些是主板质量的优良导致的

网友:
bios版本是不是都一樣
都一樣話 只有清清cpu座子
通常用 WD40 噴霧清潔劑 效果很好

网友:
同样的U,同样的板子,批次不同,性能也不同,BIOS版本不同有关系.可能接触不良的问题大一点,说不清楚

网友:
可能是主板不稳定,
现在我手上有块板,同种型号CPU这个能正常运转,
另一个却有时会RESET,有时改下FSB的电压可以调整,
但是前面那个又不行了,是主板问题吧(可能是电磁兼容性问题).

网友:
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很大,还有是主板中设置频率不同也会造成这种现像。

网友:
我给你们正确的答案

这个问题很简单
cpu存在代码通常是00ffxx
这个代码就是cpu的身份证
bios 根据这个代码去识别它的身份,然后给出正确的电压
如果确信bios版本一致,那就是cpu供电的上拉电阻损坏,有些cpu对电压适应范围宽一点
就这么多原因
别忘为我加油呀

网友:
我想如果不是CPU的问题
就是接触的问题吧.

网友B(2013-09-11):
这个我有遇到过,例如说我的S8350,同样的一批机子,同样的T8100,但是有的T8100可以亮机,有的T8100确不可以,这跟机子没关系,跟底座没关系,跟CPU的批次有关系吧

网友:
同意上楼意见

网友:
电脑问题真的好多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