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效率源如何安装硬盘和光驱

楼主(2008-03-12):
想用效率源强力恢复.如何安装2个硬盘和光驱

源盘在IDE1;目标盘在IDE2;光驱接在那里?先谢谢!!!!!!!!!!

网友:
根据所用效率源软件来做,各种效率源软件要求并不一致。

网友:
谢谢张老师!

   我的软件是:效率源硬盘数据强力复制程式.

  但不知光驱接在那里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

  源盘在IDE1;目标盘在IDE2

网友:
加密狗接在并口上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