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0G硬盘只认30G了

楼主(2008-03-12):
在一次停电后,一块三星80G硬盘只有30G了,用DM分区还是不行,请问是什么原因,谢谢

网友:
三星的有个跳线你看一下.本人以前买个新的80G,回去后看一下变成30G了,后来看下说明书有个跳线,跳一下又变回80G了

网友A:
楼上朋友,这个可能性不大,因为以前正常使用的,而一次意外断电引起的,应该是固件问题,其实修的话,也应该是很简单的,编辑ID,

网友:
怎么编辑ID?麻烦指教一下.本人对硬盘维修不是很了解.谢谢

网友:
set maxlba               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上朋友,这个可能性不大,因为以前正常使用的,而一次意外断电引起的,应该是固件问题,其实修的话,也应该是很简单的,编辑ID,

说得很在理,如果详细些就很感谢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