诊断卡跑DD 内存不通过的问题

楼主(2008-03-12):
V星PT880主板跑内存不能通过,经测量内存供电2.5V变成3.3V 而且用仪表测阻值,供电点直接连到电源的3.3V供电上,请教V星是否有些主板内存供电直接连接电源3.3V的?还是短路的现象?一般会在哪里短路的呢?
有哪位兄弟遇过类似问题吗?能否指教一二?
主板

网友:
没有一个人能帮帮兄弟我吗?在线等待啊!希望你们给个意见~